华硕F8V 外接显示正常,内接屏不显示

楼主(2012-04-22):
今天接到一台华硕F8V的笔记本,客户一开始拿到售后,售后检测下来说显卡问题 ,主板也有点问题,硬盘有坏道,总共修下来1700元,客户觉得价格太高,就找到我这边了,我一检测,开机有华硕启动的声音,就是屏不显示,于是外接,外接也不显示,于是就烘了显卡,还是一样。以为显卡坏了就订了新的显卡芯片,换上去外接可以正常,内接屏还是不显示,问题纠结中,不知道主板北桥有没有问题,无从下手了。有没有遇到这情况的。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从做一下北桥吧。

网友:
就是显卡和屏的事

网友:
能听到声音?是暗屏吗?不要乱动桥了,先确定是不是暗屏

网友:
不是屏暗,换了个屏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能保证你换上的显卡一定是好的??

网友:
是不是不屏线问题啊

网友:
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,你测下外接相关信号,不过重做比较快。

网友:
对照图纸查呀……

网友:
高手指点一下,有遇到这情况的吗

网友(点评):
今天遇到东芝本本,开机暗屏,外接一切正常,换完显卡故障一样,郁闷,待研究

网友:
查主板屏排线接口 供电 开启信号 ADJ 对地值 电压等,  换北桥 换屏 也不能肯定排除暗屏,不接屏线看屏是否亮,

网友:
AMD的板子?  是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显卡的信号没到屏上 既然外显正常 那说明显卡的问题可以排除 你查下屏接口是LVDS信号和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把瓶的供电和信号都查一下看正常不,如果都正常,那重点还是显卡

网友:
用的是什么北桥?北桥的可能性也大哦

网友:
屏线试过了没?

网友:
测下LVDVCC  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查看显卡附近有无异常,包括显卡供电等,有时候华硕板没有显卡供电还是一样可以开机听到启动声音的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
换了显卡板好了

网友:
这个型号碰到的不多,你这个是独立显卡板的吗?华硕的很多机器不上显卡吧也是能听到开机声音并不断重启,这样的故障很多都是北桥的原因,一般加焊北桥可以解决!

网友:
有一台清华紫光笔记本,也是外接正常,内屏不显,显卡 从植一样效果

网友:
这种现见多了就不奇怪了,我是常遇见

网友:
看一下屏线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兄弟有修好的,说出来一下

网友:
干显卡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测式北桥到显卡之间的数据线

网友:
北桥的可能性大哦

网友:
华硕有些机器是双显卡设计 你测下屏的看起信号 看一下是不是北桥显卡共同控制的 如果是的 那就是双显卡 北桥或显卡有一个不正常都会引起开机黑屏的

网友:
楼主说,换显卡板好了?哪能告诉我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吗?别告诉我是显卡板的问题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