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老前辈显卡出现竖道道故障现象。

楼主(2012-04-22):
不知道此故障是不是因为显存引起。
应该以怎样的检测流程进行检查,或提供一下与之相关的技术资料。

谢谢

网友(点评):
这种故障,我一般加焊就好。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显卡啊!开机花竖线一般主芯片虚焊!加焊试试!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  你先加焊试一试

网友:
加焊显卡肯定能行

网友:
这个绝对是显存问题

网友:
先加焊试试了

网友:
貌似显存问题哦

网友:
那到底是显存的问题还是主芯片的问题呢?

网友:
你要测下看到结果才能说是显存还是核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