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3S 板号K43SV 3.0 bios

楼主(2012-04-22):
华硕A43S 板号K43SV 3.0 bios 求救 论坛上都没有 刷板号一样的不显示 显卡不一样。。。那位有A43S的 发个谢谢哈! 官网上的bios 2M的 板子备份的是4M的 要合成 哪位大侠会的教教俺呗。。。俺自己合页行。。。

网友:
没人有吗 备份给我也行呀 这里有个万能的备份bios工具 在XP下面操作的 很简单呀 不用一分钟就可以备份下来 帮帮忙!

网友:
真的这么少人有吗

网友:
有官方BIOS,直接按用官方的工具刷即可呀。

网友:
这BIOS不好找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用官网的工具 不亮机可以刷吗?怎么刷教教我!!

只是显卡不一样,那开机会读光盘、硬盘 和U盘吗?如果会,就简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是显卡不一样,那开机会读光盘、硬盘 和U盘吗?如果会,就简单了

请教下  怎么知道它读U盘或者硬盘呢  我下了个别人的开机可以跳到1.5A 屏幕不显示 我想可能是显卡不对     这个机器盲刷怎么刷 是不是要按CTRL+HOME ?????  还是其他的 教教我好吗??

网友A:
读的时候会闪。如果会闪,试一下用U盘做成启动盘,然后启动自动加载刷机,记得拆除硬盘再试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读的时候会闪。如果会闪,试一下用U盘做成启动盘,然后启动自动加载刷机,记得拆除硬盘再试,

我把U盘格式化FAT32 然后把下载的BIOS升级文件后缀名改为BIN  然后先按CTRL+HOME 插电源    步骤是这样吗

网友:
机器已修好。感谢大家回帖。。。

网友:
哪位高手有这个机的图和点位呢,发一下

网友(2014-07-19):
兄弟找到了没有啊,我有一个是独立,板子REV2.0的

网友:
N卡的哦,你试试

k43sv rev;3.0自己备份的N卡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