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人的三极管8050

楼主(2012-04-22):
请大家说说8050与1815是不是同样是NPN三极管?如是就很郁闷了,因为用数字万用表分别测它们1-3脚的极性得到的竟然是完全不同的极性。三极管8050用数字万用表(二极管档)的红笔接2脚黑笔分别测1脚或3脚的阻值为690欧姆左右。三极管1815用数字万用表(二极管档)的红笔接3脚黑笔分别测1脚或2脚的阻值为690欧姆左右。测量方法应该是对的吧。
还有就是网上的资料不一定全都是对的

教条主义害死楼主呀^_^
再就是你说的690欧是错误的,应是三极管的结压降。
干什么都得动动脑子,做到活学活用!

网友:
未必哦。只是封装不同罢了。

网友:
其实查查压降就能很容易辨别好坏。

网友A:
这也叫问题?8050有两种。管脚排列是不同的。

网友:
8050:

1815:

网友:
对这些元件知识不清楚,只是测量到坏了就上网找个参数差不多的代换了,就没有想到NPN结的管竟然是管脚排列不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也叫问题?8050有两种。管脚排列是不同的。

哦!我只是业余的,就因为代换了这个8050整了我这么久

网友:
8050不同厂家出的管脚排列也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