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Y460独立显卡 死机解决办法!

楼主(2012-04-22):
有谁知到???
显卡
解决办法
反对楼主:
5.0
小威8888
反对楼主:
楼主怎么个死机呢//////

网友:
什么状况死机啊?说清楚点啊,热死还是什么别的

网友:
问题没描述清楚,试问别人如何回答你,楼主。

网友:
你的Y460是一显示就死机了,还是进系统死机,还是进系统用一会死机呢

网友:
今天接到一y450独显的机器,客户说是散热不好没说死机 我接过机器开机试机 总是死机 。 硬盘 内存 cpu都换过了 光驱 键盘蓝牙都取下来了 bios 也都刷了 到底是哪的问题呢? 注:散热片温度有点高 南桥也感觉比其他机器热 现在是不定时死机
本文来自:迅维网(
www.chinafix.com.cn
),出处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26902-1-1.html

网友:
有谁知到 类似问题的呢 怎么解决

网友:
风扇改常转,3V不行加5V,显卡加垫片,联想机一向可以煮鸡蛋

网友:
A卡那批很容易卡机死机,是驱动不好

网友:
找出真相
有问题大家讨论,但是你这么问,我觉得我应该给你推荐一本关于能引起死机方面的书籍,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,先裸板点最好判断故障

网友:
注重显卡散热 最多见的

网友:
不知道,等待回复

网友:
这些都不是的 换主板温度就下来了 到底是哪都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