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宝点火回路

楼主(2012-04-22):
是怎么个概念

网友:
上电时序,基地很多相关资料

网友:
公共点的试供电,检测后级电路是否短路, 如短路马上保护.

网友A:
实际上是软启动电路,也叫预启动电路。在保护隔离电路中,设计有检测电路,一旦检测有短路或者异常,就不让保隔的场效应管导通。检测的项目主要有:适配器输入电压检测、公共电电压检测、3V5V检测、VL检测、CPU温度检测等。关于预启动,一般就是先让场效应管内的二极管导通,送出ADAPTER电压,试供电,再让场效应管导通,全载加电。

网友:
精辟啊

网友:
点火回路这个词,不如用软启动这个词描述通俗

网友B:
这一系类的检测功能 是有某个芯片来执行这些工作的吗  例如 IO  还是由一个或多个  检测电路构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际上是软启动电路,也叫预启动电路。在保护隔离电路中,设计有检测电路,一旦检测有短路或者异常,就不让 ...

       在哪有详细的仁宝点火回路 想详细的了解一下  多谢

网友:
点火其实是启动的代名词,点火是一个古老的词

网友:
一个检测电路吧,若然有短路就会保护了。

网友:
    ~~~~  小弟出道  还望大哥们多多指教

网友:
不懂啊,求讲解

网友:
点火回路核心在两个比较器,原理是公共端低压保护,实际作用是公共端过流保护。

网友:
如果公共端有短路,公共端电压瞬间被拉低,点火回路起掉电保护作用。

网友:
看看论坛可以学到不少知识,希望像金正电子这样的热心人多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一系类的检测功能 是有某个芯片来执行这些工作的吗  例如 IO  还是由一个或多个  检测电路构成的

经过比较器,也叫门电路吧,比较输出

网友:
自己搜下吧,一搜一大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