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抖动求解

楼主(2012-04-22):
电脑型号 X64 兼容 台式电脑
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( DirectX 11 )

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(奔腾) 双核 E6500 @ 2.93GHz
主板 华硕 P5G41T-M LX V2 (英特尔 4 Series 芯片组 - ICH7)
内存 4 GB ( 金士顿 DDR3 1333MHz )
主硬盘 西数 WDC WD1600AAJS-08WAA0 ( 160 GB / 7200 转/分 )
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560 ( 2 GB / 影驰 )
显示器 惠普 HWP265C HP L1706 ( 16.8 英寸 )
光驱 东芝-三星 DVD-ROM TS-H352C DVD光驱
声卡 瑞昱 ALC887 @ 英特尔 82801G(ICH7) 高保真音频
网卡 瑞昱 RTL8168E PCI-E Gigabit Ethernet NIC / 华硕

以前用的是影驰210的显卡   我刚换了个显卡   影驰560大将版    每天   第一次 屏幕上字都有点抖动    重插下VGA线  或   重打下驱动就好了
谁是 高手   帮忙分析下 什么地方  有问题

网友:
建议更换好点的电源盒试试,

网友:
应该是有干扰!!看看附近有什么东东会干扰的??

网友:
电源用的航嘉DH6额定功率400w

网友:
如果说主机没有问题,那就把显示器打开看下吧

网友:
换VGA线试试

网友:
我用原来的显卡   影驰210  就是都好的

网友:
我建议你拿这块显卡Nvidia GeForce GTX 560 ( 2 GB / 影驰 )到别的电脑上去试下不就知道了么?

网友:
又是这个问题,换VGA线

网友:
换线试试,应该是这个

网友(2014-02-10):
按下调分辨率的开关试下看还抖不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