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的CF260技术问题 大家帮帮我

楼主(2012-04-22):
新入手测试一下   完全按照说明一步一步来的  桥直接死掉了    我不知道我哪里设置错了  希望用过这个机器的朋友教教我

网友(点评):
用上测温线,实际的测量一下实际温度,调整一下温度

网友:
温度不准,斜率高,升温速度快。再有就是预热温度低

网友:
不要迷信BGA机上显示的温度,那玩意儿很不靠谱(它并不是风嘴的温度,温差很大的。),你必须先实测一下了解你自己的温差后做到心中有数。
你说桥死了,这个说法过于夸张,难道被你焊爆了?据我所知新手按着教程设置的话,最多是温度不够,不太可能爆桥。

网友:
我知道是我设置的不对   但是那个主板桥真死了  1117对地短路了   预热到100度  才能运行曲线吗   、

网友:
你有时间教教我好吗    我现在很郁闷啊

网友:
有说明书的还有使用参数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