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内存供电电路分析

楼主(2012-04-22):
内存供电电路如图,电路分析:基准1.2V电压通过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输入,运放输出端接场效应管控制级,场效应管 S 级输出通过电阻又返回到运放的反向输入端,当反相端输入比同相端低时,运放输出高电平,场效应管导通,如果反相端比同相端高时,场效应管截止。         大部分是论坛分析是这样的。如果这样分析可知,场效应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,也就是说 B 点应该是方波。但实际用示波器测量时,B点是平滑的电压,不是想象中的方波。输出也是平滑的。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?是分析的错误吗?

网友:
自己先顶一个吧。

网友:
控制方式不是采用的PWM所有没有方波

网友:
这是线性稳压电路,不是开关稳压电路
场管应该主要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

话说这个图不是内存供电电路啊。

网友:
很好了,多多学习

网友:
如果关了的话,这个源极就是c上的电源电压从哪里来,不可能是开关状态。栅极可以让ds有电阻的特性,场效应管的特性使然。还有
按照楼主的图,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才会导通

网友:
虽然不是很懂  顶一下吧

网友:
这是线性电源,,

网友:
线性的,不是PWM的,所以是直线式,要不然怎么叫线性电压转换呢,PWM的就有了

网友:
不懂示波器。看看有那位知道的。

网友:
看看能不能看懂 ,好像看懂了 !

网友:
内存供电方式有两种,一是线性稳压的方式:通过运放调压控制内存供电。二是开关控制行,一般用的场管或者9173A/B控制。你说的应该是调压型的吧

网友:
理论分析是这么分析,这是为了便于理解。实际上此处运放处于放大状态而不是用作比较器。所以你测到的不是方波,而是一个恒定电压值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分析。

网友:
好贴呀,楼主提供的主板电路图虽然看不大懂,但还是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精神,辛苦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