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4-22):
戴尔E198WFPF液晶显示器 电源板
找不到NO/off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就那几根线,量也找到了,,

网友:
找到3.3就可以了!!几根线

网友:
LZ...你没认真找,,,

网友:
你看看电源板与程序办连接线那,板子有两个细线直接连到高压那,那两根细线中有一根就是ON/OF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