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顶星n68m+,跑50,发现CPU12V供电插接处黏在一起(发热导致),何故?

楼主(2012-04-22):
顶星n68m+,跑50,发现CPU12V供电插接处黏在一起(连12v同座一起拔下了,何故?怀疑为内存,换内存还是定在50处。界面显示到COMS信息,就停了。求朋友们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”CPU12V供电粘连“,如何理解?

网友:
供电粘连???
这是什么意思,可以理解为短路吗,,

网友:
LZ可否详细解释一下供电粘连的具体意思

网友(点评):
烧到一块了,不一定短路

网友:
你这问题提的神马问题呀?看不懂,重新编辑一下吧

网友:
谢谢朋友们回帖,现在已重新编辑,再次谢过

网友A:
发热肯定因为接触不好导致的,更换座和插头,然后可能还得修50代码,可能桥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热肯定因为接触不好导致的,更换座和插头,然后可能还得修50代码,可能桥虚了。

谢谢朋友,NND,真倒霉。这个板子还在保内呀,这样一搞还能质保吗

网友:
还有就是USB端口也不能用,看来真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B:
桥的可能性较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桥的可能性较大

靠,本来装机就不挣钱,这下倒好,还得赔个新板子。真倒霉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桥的可能性较大

加焊一下,直接不通电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靠,本来装机就不挣钱,这下倒好,还得赔个新板子。真倒霉呀

你用什么加焊的?怎么加焊的?

网友:
多数是桥的问题

网友D:
那就是你加焊的问题 一般这样成功率很大 再说你上个12V的接口座子  用酒精洗好 还不是可以去保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什么加焊的?怎么加焊的?

在别的师傅那里,土法加焊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就是你加焊的问题 一般这样成功率很大 再说你上个12V的接口座子  用酒精洗好 还不是可以去保啊?

渠道选择错了,出他的货不多,不给保了,日他祖宗。

网友:
现在发到高手那里去了,看结果怎么样了

网友:
重新植球再上BGA吧,应该还能救活。
土法要看手法,还是制式装备靠谱点哈。

网友:
经过高手查看,桥已吹坏。可是换桥后,可以点亮,但不跑码。看来没有希望了,真倒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