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焊盘掉点如何解决???

楼主(2012-04-22):
如图,一徒弟拆下南桥的时候,由于温度不够,用镊子抬起芯片的时候,在右上角处掉了8个点,而且铜皮也扯掉下来了,这还有办法修吗,我看了一下,这8个点均是送往IDE接口的、不用它们行不行?此板有SATA口。

有SATA就不用IDE了吧,应该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1KB
俺这也有一个不怎么会的号称修板卡的新买了个BGA回来,拿俺的板也硬拉扯掉南桥的焊根了,还说是原来就给雷打断的
就一个点不好补线,其他的都好补

网友(点评):
太有才了

网友:
这个样子补点的成功率还是蛮高的

网友:
如果不用ide客户不介意的话可以不用装啦,不过这样补的话也不难的。

网友:
飞线啊,很简单的,做维修的这个掉点应该碰到过啊

网友:
进来学习下,看看,瞧瞧~

又是一杯具哥
嘿嘿,叫你灌水
唉 杯具^^

573738349 -5 严禁灌水
scofield491 -10 有什么好学习,都没有解决呢,
137085046 -5
langzi. -3 严禁灌水
BLFMYSO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是个细功夫  有点耐心就行了

主要是要能静得下心来

网友:
只要不用IDE,就行,,

网友(点评):
“标题不清”你还加分,再说这个也符合内容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根据什么来抨分的。。

网友:
客户用的是SATA的硬盘和光驱,可以不用花那时间了。

这样就可省下不少时间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 飞线太累眼睛了吖

唉!都跟你讲过多少遍了..不能学习,不能学习,你怎么就不听呢。。
做人也不能太低调,低调过了,就被人家看不起。你应该说飞线太累眼睛了吖。前面的就不要再出现了。

langzi. -3 严禁灌水
BLFMYSO -2 迅维学员,发这样的学习之类的贴有点那个啊

网友:
这个以为客户不用,也没有多大的影响

网友:
飞线应该可以救回IDE口,不管客户用不用的都好,把他搞回去了总比空着的好。以防哪天客户突然间需要IDE口却用不了回来找你搞。不过飞线这个活是比较考眼力,有点累眼啊!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谢谢各位朋友的建议。

网友:
这个成功几率会很大的。飞线焊球垫起来。就可以了

网友:
难度很大啊,对于我来说,呵呵,也许楼主技术过硬,!

网友:
问题应该不大

网友:
在周围边上看上也很补成率还是很高试吧。希亡补点用无铅补要比有铅补的好。当你有时二次取下时,补过的点都不带动的。这样我感觉更好点

网友:
是我的话,真不知道怎么做,看看楼主怎么做!!

网友:
如果客户用IDE硬盘或光驱你不可能叫他换SATA硬盘光驱,只有接线,用漆包线来接好一点,应该可以接好,要花点功夫

网友:
小KISS了,可以搞定的,

网友:
这样还是小kiss啊?看到我头都大了,经常为这些问题发愁,有哪位同行指点一下,这样的修补方法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补一下的好,这个样子的一我们经常补

网友:
飞线 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楼主 运气好了,既然这样可以不用飞线了,直接换南桥上去就行了。恭喜了。

网友:
大虾们说下你们的维修经验啦。。。。。不要吝啬了嘛

网友:
掉点数不多在边上还是很好补的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小问题啊?,高手太多了!

网友:
遇到过,有高手能细细的讲解怎么补吧?好像用绿漆是吧

网友:
据说就是胆大心细,不过我还真没有搞过,太费眼了

网友:
有点难度呀不太好整

网友:
我可以搞定。

网友:
这个活的花点工夫了

网友:
飞线呀  不过还要涂点  绿油   因该好弄

网友:
我想问下楼主是不是用自制土炮做的BGA?

网友:
这是考验焊接技术的时候哦

网友:
桥下面的珠要在大点就好了.太小了看的眼睛疼!!

网友:
应该是台式机主板,还搞什么,现在谁还用IDE,除非练技术

网友:
只要技术好这个问题就不难。

网友:
补点啊,仔细点就好

网友:
找点图 飞线

网友:
好多高手啊,我要是掉一个点,我头都大了,飞线还好,怕的是做上去线移位了。不知道哪位兄弟能教教小弟不?飞完线要用什么固定的吗?

网友:
那个有过孔的不好做

网友:
真是个功夫活,有耐心就能搞定

网友:
如果掉的点全是IDE的,客户不用这样接口就不用补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可以修的啊,不至于那么难修的吧,而且线路那么明了,补线应该可以修好的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吧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,学习了

网友:
补点还可以,可能有一个点可能没有办法补了。

网友:
看你的飞线技术了哦。

网友:
用细的漆包线,不上接头部分用绿漆补上

网友:
今天上BGA 准备刮胶的时候, 刮短主板8跟线 ,  接的我哭的心都有了。。  最后还是没能修好,。楼主的板子还算运气了。

网友:
ide不用了。顺便把ide槽也弄坏

网友:
这种好补啊 ,就怕看不到走线的掉点,那个麻烦

网友:
楼主这板才掉八个点,补好的成功率相当高呢~上次我的 R61 的灌胶显卡,拆下来掉了快二十个点了,结果我们这边另外一个工程师,硬是补好上芯片,开机了呢~

网友:
高手如云呀  我拆桥直接给客户说只有80%的几率修好 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上次就弄掉了两个点 直接报废

网友:
飞线试一下,应该差不多

网友:
这种可以补点的啊,具体方法可以见会员 笑什么笑  发过一的篇帖子

网友:
这种还是比较好飞的了   如果是那种就有点困难了

网友:
飞线补点就可以了哈

网友:
细心点,可以补好的。费点时间而已

网友:
如果不用IDE就没必要弄了吧,弄好了也用不上啊

网友:
估计不好搞。。。

网友:
这是个细功夫  有点耐心就行了

网友:
慢慢飞线,相信自己加上耐心细心就可以做到

网友:
有谁能具体说说怎么补呀,就是空的地方用什么填上,最好有图的谢谢!新手没见过怎么补

网友:
有点位图,能够找到孔里出来那个焊盘的触点,补线就没问题了,,就那个整个焊盘掉了哪个补线比较麻烦其他的都还好,,补好线注意涂点绿胶

网友:
这个  好补点 你没有遇到  我上次一个G86-630   除胶的时候 手重了  一镊子铲掉10来根线   就挨着芯片  最后还是补好了  要细心  我的办法是先基本确定  线长度  一根一根摆好   用质保标签  贴上  有镊子 慢慢休整走线  最好进  线槽   就是你拉掉铜皮哪个线槽  有绿胶  就慢慢涂点  没有就直接上  BGA   芯片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 不要在上面对位半天  磨来磨去  飞线要位移

网友:
前两天第一次补点   补上去去了还没上桥  明天去吧桥上上看看能不能亮

网友:
那个掉电厉害的也好飞线的啊

网友:
具体的补点方法,说具体点.

网友:
飞先补点!!!!

网友:
太多了,不好补

网友:
搞维修的应该都能飞线的吧?难道你们一直没接过点?

网友:
客户没有用IDE的就不要理他了

网友:
能亮正常使用就好了

网友:
可以补 的,只是看客户掏多钱了,划着费劲不

网友:
这是0.76的焊盘很好弄啊,我这有0.35的难度高了

网友:
细铜线加绿油可以搞定了

网友:
什么相机,拍的这么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