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级郁闷之HP510进水,笔记本维修思路详解

楼主(2012-04-22):
HP510进水机,,
直接拆机,里面很多的水还未干,主板上到处有上霉的地方。先用酒精清洗,后上BGA烤半个小时左右。。
烤好后,首先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。呵呵。然后上可调电源。插上电源后电流从0到0.015再到0.08.。测没有系统供电3 5V。。找到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5.

老规矩,查条件先供电后开启。16脚供电正常,VREF,有1.99V。8脚,VREG3 +3VL,已产生,17脚VREG5 +5VL也已经产生,现在可以判断芯片基本正常。 1脚,6脚,开启EN,没有电压。感觉不正常,查原因

它是由两个信号控制的。ADP_PRES和KBC_PW_ON, 实测ADP_PRES有3.3V,个人认为此信号是适配器存在信号,只有插上电源就有,此时Q7015的2脚和5脚为低电平而截止。但是看到Q7105双MPS管的D极没上拉电压,测了下只有0.5V左右。?怀着疑问,查了下TPS51125的PDF

这是TPS51125的应用图,如果没电路图,可以此图参考维修。翻译了下引脚定义

可以看出此引脚经电阻到地,就是(ON)开启,直接到地就是关闭输出,现在Q7105处于截止状态,说明芯片得到开启信号,但没输出电压。应该是芯片坏了,自己没有,找同行借了个料板,从料板上拆下装上去后,电压正常输出了。现在上电自动触发,电流到0.5   0.6 。应该好了,上CPU试,还是这个电流,不跳变,用手膜好下各芯片,发现网卡芯片很烫手。。不用想,肯定是网卡芯片坏了。直接拆掉,,上电,电流到0.16左右,感觉是某电压未出,测了下各电感,当测到CPU电感时,有3.几V电压,不正常。测了下CPU上下MOS管,发现上管G级对地阻009 ,由此判断CPU供电芯片坏。TPS51625 ,刚好料板上有这芯片,哈哈,拆下换上后,上电,电流到还是0.16 .  未上CPU情况下CPU供电为1.4,上CPU后,电压到0.9.  但是电流未变化,还是0.16,怎么可能会是这么低的电流呢。测了下所有电压都正常,先怀疑EC,进过水的机子嘛,什么都有可能,呵呵,先换个,不行,没办法,仔细到处测测吧。当测到时钟芯片晶振时,一这有2.几V,一边有3.几V,不正常,应该都是1.几V的电压。。还好HP541的料板有几块,时钟芯片一样,换上去后,嘿嘿,电流有变化了,到了0.25。感觉不正常,一般主板电压都正常,不上U的情况,电流都是在0.4到0.6之间的。但是这个电流感觉太低了,怀疑南桥不良,部分模块没工作。才使电流这么小的,,呵呵,直接换。还是不行。 郁闷的很。。 说上U试下吧。晕死了,电流跳变了。到0.5 ,不会吧,这个机子不上U,电流0.25是正常的。唉,冤枉把南桥做了。。上内存。电流始终到0.5  左右跳变。感觉没过内存,换了内存试,还是不行。。用示波器打内存SPD,有两次跳变,,测内存数据,有数据波,但是出现一秒后,马上没有了。。。测了下内存供电,1.8  内存基准0.9,系统管理总线,3.3,,阻值 都正常,,用内存带灯测试卡,所有地址数据灯全亮。用迅驰四代带灯测试卡测北桥与CPU通迅。地址数据所有灯全亮(其实可以跑码就已经说明北桥与CPU通迅正常了只是测的试下。呵呵)。。。北桥各组供电正常。 上诊断卡试下,跑码,不上内存,跑到E0  ,上内存后,跑03,,现在来分析下,现在可以判断从CPU,到北桥,到南桥,到BIOS,这条线路没问题。北桥到内存,也没问题,,SPD有两次跳变,说明CPU已经开始寻址,,内存数据有波,说明CPU已经开始POST。。现在是波一秒后就没有了,现在判断的是,BIOS程序出现问题,和某外设 引起的POTS中断。好思路已经有了。先刷BIOS程序,在网上找了几个刷上去后,故障一样。。。哪就拆外设吧。

呵呵,外设都是南桥管。按图一个一个拆

声卡拆了,不行,

管USB供电的3个小芯片,打阻值都正常。5V也正常输出,不管了排除一切可能,拆了,还是一样。等等,总之该拆的都拆了,就是和以前一样,跑03,呵呵,晕死哟。。。现在就是怀疑网卡了,因为先网卡发烫拆了,会不会没检测到网上报的原因而引起的POST中断呢,也有可能。。实在找不到此网卡,没办法 ,在网上定了一片HP510的坏板,给卖家声明了,要未修过的。。心想,嘿嘿,到时实在搞不定就把坏板修好。呵呵,,,两天后坏主板到了,打开一看,狂晕哟,是AMD芯片组的。。唉,不过一想,也行,自己的料板都是英特尔芯片组的。有片AMD芯片组的也不错。。还好,网卡一样的,,,,从坏板上拆下换上后,还是跑03,呵呵,现目前已经要崩溃了。。。到目前还有一种可能,也是最不想的,就是北桥了,,如果北桥的内存控制器不良,出现问题也会引起这种故障的。。。但是焊北桥很麻烦的。还是先排除下别的可能吧,,,,把原来的EC换回去,不行。南桥好换些,把南桥再换个也不行。。到现在只一个可能了,就是北桥。。。唉,没办法了,自己有备用的无铅GM965,, 上BGA换上去后,现在是不过内存。之前是跑03,,现在跑E0了,完了,这板要废了。。。难道是换上去的北桥没焊好,或不良。。。还是先测下吧。上内存打阻卡,测好下,当测到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时,一边有0.1V,一边2V ,,测阻值一边006 一边100多,不正常。。。。这系统管理总 线是进南桥的呀,不会做北桥把南桥给做坏了吧,心凉呀。。。先看看图。

测到Q50  S极阻006,拆了一样,,继续找。

还到时钟芯片,这芯片刚换的呀,应该不可能呀,不管,先排除,拆了后,系统管理总线的阻值正常了,都是400多,哈哈找到原凶了。。但是想不通它怎么会坏,但它就是坏了,呵呵,,,上U,上内存,试机,哈哈,03过了,一直跑,接屏亮了。嘿嘿,终于修好了,极兴奋。。。但是悲剧,键盘坏,硬盘坏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2-4-23 09:25):
总结:修进水的机子,最好是在清洗之前把腐独地方拍个清晰的照片。清洗后就看不到了。这样,可以对照图片来进行维修,可以找到腐独严重的元件。。往往机器不稳定就是这些元件引起的。坏的地方也是这块最多的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2-4-23 09:28):
另外卡代码的维修是很难的,关键点是在有没过内存,维修思路和方向不一样。  呵呵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,如有不对的地方,请高手们指正下,我莱鸟一个。。
最后申请加精。

网友:
现在这标题不是挺好的吗,为什么要改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错了,是HP510 ,标题写的520 ,。呵呵。前面加超级郁闷是想引起关注度。呵呵。

呵呵,大众心理,看丑不看好

网友B:
看完后,不明白了,先前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的不是正常的吗?怎么到后面又不正常了,早不正常不就可以早出来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完后,不明白了,先前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的不是正常的吗?怎么到后面又不正常了,早不正常不就可以早出来 ...

原先是正常的。确定

网友:
楼主相当厉害,学习了,好文章!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修这个电脑用了多久时间?思路错了,越努力错得越厉害

网友:
这机子只要是进水多点,通过电的硬盘百分百包坏,我修了几台这样的机子,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硬盘那么差劲。

网友:
很佩服这修机的过程,看样子花了不少时间来修,历害

网友:
我也超级郁闷之。为啥前面内存总线都正常的。到后面又不正常了。

网友:
这样修机得收多少钱呀佩服

网友(2012-07-08):
和我想的一样 得收多少钱

网友(2012-04-29):
楼主太不容易而来

网友:
不容易啊   要是我没精力写这么多

网友:
很好,很详细……

网友:
修出来就是好样的

网友:
楼主很有心,理论不错,花了不少时间吧,不过搞维修就这种心态,修好了人累心不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