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问题

楼主(2012-04-22):
为什么有的笔记本在系统GHOST完成后,系统不能解压

网友:
再换其它的系统试试看。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不要一步一步安装的了。

网友:
还是硬件问题哦 或者说出你的电脑型号我们给你把把脉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硬盘也会出这个问题的

网友:
没有改成硬盘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