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不触发

楼主(2012-04-22):
有待机,不能触发,听说这款机有通病,就是南桥背面有电容短路,就是不知是哪个,哪位能给指点下?

网友:
不清楚,帮你顶

网友:
是通病   把所有电容娶了  就OK了

网友:
搜索一下。记得就这论坛里有图片的。而且蛮清楚的。
再不行就把那纸给扯下来。。用表量下看哪个短了就是的。
别忘了给客户换个BIOS电池

网友:
   汗...
          查查时序吧..

网友:
换BIOS电池是怎么回事?是要取短路的电容是吧。。。还是全部都取了。。。

网友(2012-05-22):
全能新手学习了

网友:
短路是通病,没听过不触发也有通病的

网友:
不触发先要看看待机电流吧。

网友:
看看待机条件满足没有??

网友:
把板拿正,在右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