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10 上电0.64 不显示!

楼主(2012-04-22):
联想Y410 上电0.64 不显示!
待机0.02 触发直上0.64 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。。 CPU供电0.95V    1.8 1.5 1.2 都正常。。测BIOS 1脚有抓取动作 ,CPU-RST  CPU-PG,都有。。  换过EC, 刷过BIOS, 加焊了 北桥, 南桥。 现在没思路了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是擦布擦内存都是炮一样的电流   那你测测内存供电等等

网友:
好像CPU还没过吧  插上假负载 看看那个电压少了

网友:
检查下桥吧。

网友:
你只加焊了北桥,要是北桥坏了加焊也没用,最好换掉北桥试试。

网友:
找张图纸,顺着电路和信号慢慢查吧,

网友:
估计是 信号问题了

网友:
跑马了么~
    换内存了没~!

网友:
那你测内存的SPD啊

网友:
做显卡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跑CPU,修起来是很麻烦的事,如果你个人对电路不是很熟的话,还是不要修为好

高手,请问你电路懂多少呢。看的懂我发的帖子里面的内容不。。

网友:
换个南桥或北桥试下

网友:
应该是不跑内存,主要还是查内存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先弄份图纸 好好查查吧

网友:
BIOS的波形闪几下?闪一下先刷BIOS、在重做北桥,闪2-3下是CPU已经工作了,主要查内存的工作

网友:
楼主的电流应该是没有过内存,你可以好好查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