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50独立显卡进系统正常,跑游戏马上死机,屏幕定在一个画面上

楼主(2012-04-22):
换过 显卡,改过NEC电容,玩游戏显卡温度在75度左右,不知道哪里데问题,那位高手遇到过?

网友:
显卡坏了,换显卡吧

网友:
如果显卡都换过了,那考虑用示波器看看显卡供电是否OK

网友:
先排除外设~
    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在搞啊~!

网友:
如果cpu是p系列的,建议换一个试试,碰到过坏u的

网友:
查下供电进了没

网友:
换成WIN7系i统应该能好

网友:
显卡温度75,会不会死机?

网友:
nec 电容换成4个小的330看看

网友:
换了主板就好了,现在的显卡温度在55度,玩游戏最高80度,看来还是主板的问题,我个人认为还是可能显卡给超频了,板子给交换了,我曾经测量个显卡的供电和图纸上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