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330主板不触发

楼主(2012-04-22):
DELL 330主板不触发。开关电压:3.3V  COMS电池:3.3V 32.768也正常起震;跳线冒也有3.3V,但是还是触发不了!

网友:
继续找别的毛病呀,

网友:
查绿线到IO,查触发条件啊。。跑线。。

网友:
z 这个要查的 地方多了哦  主要看信号和BIOS

网友:
先排查南桥或IO故障

网友:
先不所有电压都打一遍啊

网友:
你要看一下你的电脑是IO触发还是门电路触发或是南桥触发。然后跑开机针到这个触发器的线路看正不正常,正常在跑PSON这条线路正不正常,就可以基本确定问题了。

网友:
干南桥。包好

网友:
南桥有很大可能

网友:
查io或南桥。

网友:
换了EC好了!谢谢大家的指点!就是EC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