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 AMD独显的主板死机,进PE有时候蓝屏重启,WIN7系统死在WIN7的走动条上

楼主(2012-04-22):
进了PE有时候能用,跑CPU有时候蓝屏重启,XP进系统蓝屏,有时候在走动条上蓝屏,有时候过了走动条蓝屏,用WIN7死在WIN7的LOGO上,开机后按重启组合键不能重启,而是关机。看电流有重启데过程,电流有跳到待机又跳到0.06然后掉到待机,再次按开机键还是能开机的。更换过BIOS,IO 南桥,北桥,CPU 内存各种电压上加过滤波电容

网友:
有没有换过键盘试试,碰到这种情况,只能增加一下嫌疑的范围

网友:
  AMD  就是一个垃圾   问题一堆啊

网友:
有没有排除外设啊~!

网友:
楼主啊   你又换北桥换南桥成本该有多少啊

网友:
AMD的机器都是直接先换CPU再说

网友:
网卡、显卡换过没有?

网友:
光着主板点亮开机也是一样,网卡声卡,读卡器芯片都去下了,可能还是哪个信号不正常了,查查IO和南桥的外围电路了,

网友:
IO和南桥的周围电阻和电容都量了,没有问题,没办法了,现在成了铁板了,宣布修不好了

网友:
BGA一下显卡啊,还有显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