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南北桥做成CPU封装形式 就永远没有虚焊了

楼主(2012-04-22):
南北桥做成CPU封装形式 就永远没有虚焊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
www.chinafix.com.cn
),出处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1378-4-1.html
cpu
同意楼主:
5.0
反对楼主:
5.0
王岩柯
同意楼主:
amd 虚汗的有

网友(2012-06-13):
春湾扬洲电脑
反对楼主:
楼主没碰到过CPU座虚焊吗?

网友:
同意楼主:
笔记本做成钛合金的,,散热又好不用担心散热不良,不怕摔,笔记本想坏都难,厂家慢慢倒闭,我们全部转行

网友:
没钱不行
存在即合理,主要是成本啊。换了以后座子也容易坏。

网友:
陆贻昌
同意楼主:

网友(2012-05-05):
黄金一代
不对,这样座子不就成了BGA了吗,然后加上座子存在接触不良的多 ,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插焊接方式,就像以前的双列直插那种IC,保险得多哈。

网友:
不过做维修的都要 吃不饱了

网友:
还是有一部分的,摔得机器,。CPU座下面掉点的。

网友:
第一,座子也有虚焊的
第二,增加了生产成本,对产家又没什么好处。
同意楼主:
5.0
风间尘
同意楼主:

网友(2012-06-21):
阿桑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潇洒、兽
同意楼主:

网友:
ss456er12004
同意楼主:

网友:
scofield491
同意楼主:
用旧了什么都回空焊的\。。。这能这么说,以后的主板的南北桥可以组装的,像显卡,内存一样。有级别的。

网友(2012-04-22):
主要是成本太高,,厂家不采纳,,

网友:
这样成本高,也有不稳定的因素,毕竟看架构来看的

网友:
站在消费者角度可以理解

网友:
搞维修的也要吃饭的…

网友:
那接触不良的概率将会大幅增加,好好哈哈哦
同意楼主:
2.5
nlming
同意楼主:
座子也会掉点的

网友:
付吕剑武
同意楼主:
换桥容易了,接触不良的概率是会大幅增加

网友:
好见意啊,看来要改行了,
反对楼主:
5.0
似水.....
反对楼主:

网友:
正好,改去做BGA重装。

网友:
什么东西都没有绝对,有的修

网友:
成本太高..正常一般不会虚焊的.主要是发热原因..什么都能换..就没有维修活了.

网友:
那主板的成本就要高了

网友:
有些厂家主板上的保险都省了,桥可能会用吗

网友:
座子也会虚焊的。。。

网友:
设想:如果,把南北桥和CPU合成一体不是更好吗!

网友:
不可能有楼主说的情况发生,主要是成本高,而主板又淘汰得太快。

网友:
AMD的CPU还有虚焊的呢

网友(2012-06-12):
cpu座子空焊,楼主没修过吗?

网友:
最主要把显卡的GPU先上座子。

网友:
难道LZ见过cpu封装方式的南北桥吗

网友:
想法是好的,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难了

网友:
维修的吃饭怎么办?

网友:
其实很快就应该这样了,现在南北桥都在一个U里面了!  紧接着现在就是比拼CPU的缓存大小!内存慢慢就淘出去的可能!呵呵,只是畅想下!

消除故障就是要减少多次组合。

网友:
定做一块这样的板子应该可以用当传家宝用了

网友:
做成这样厂家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啊,我们搞维修的不是要饿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