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外接显示正常,LED内屏不显

楼主(2012-04-22):
联想Y450外接显示正常,能进系统,LED内屏不显 ;屏换过无果,显卡做过BGA还是不行,测量屏接口电压如下

123脚 LED_POWER  18.5V    5脚DISPON  3V     6脚 3.3     40脚LCDVCC  3.3V    38脚3.3V   36脚3.3V   35脚0.83V
不知道这些电压对不对,我看着这些电压应该正常;和BOIS 有关系么?请高手指点, 现在没有维修思路

网友A:
觉得应该查背光供电。是不是限流电阻烧了。

网友:
看看有供电部咯

网友:
换张屏试下

网友(点评):
都说过换屏试了不行,你要人家换多少张呢???

网友:
换张屏试一下,没有,你可以找个小灯照一下屏面,LED暗屏很不容易看出来,有的屏,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好

网友:
重點檢查屏

网友:
条件好像都具备了,显卡重做一下

网友:
个人感觉35.36脚电压应该一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觉得应该查背光供电。是不是限流电阻烧了。

背光灯亮,屏供电3.3V都有,屏能点亮,就是上面没字

网友B:
刷一下bios,我修过两台同样问题的

网友:
35脚电压与36脚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一下bios,我修过两台同样问题的

真的修过二台吗

网友:
屏线,测屏线,。

网友:
还没有测屏线啊,换了么?量了都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