哎,好奇害死华硕本啊!

楼主(2012-04-22):
首先接前面求修本发帖。小弟两个本一华硕F80S,一戴尔1427,惨痛经过就是好奇换了下两个本的高压板,结果造成一死一伤。现在戴尔已经花了一百五银子修好了,可华硕本被认定显卡还有北桥 多处短路得换板子了,没办法上来发个帖,一是求高人给修理下顺便教下我;二是若没人乐意那就求块二手F80S的板子。希望同道中人给点同情和帮助,谢过了!

补充内容 (2012-4-28 12:43):
有没有愿意拿小弟本来练练手的啊,顺便帮我找找原因?!

网友(点评):
自作孽不可活

网友:
小弟唐山的,有唐山的高人我可上门请教维修。

网友:
按力说换高压板不会造成这样吧

网友(点评):
一定是供电接到信号线或亮度调节上了

网友A:
你先看看短路的芯片所有的加成本,和在淘宝网上买一张主板多少钱,看看有没有必要修了,再说怎么修吧

求二手板子
做个成本比较最好

网友:
嗯,维修还是有风险的,我也中过招,倒贴钱

和无奈,很悲催啊,仍需努力啊

网友B:
你哪没搞好吧.一般不会有问题

网友C:
华硕的东西貌似大多数是质保3年的吧?未过保赶紧去联系客服

网友:
确实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哦!,下面仁兄说的很对哦,很可能是线序不同,把供电接到了调解信号上了,但我想不懂为啥没有保险之类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先看看短路的芯片所有的加成本,和在淘宝网上买一张主板多少钱,看看有没有必要修了,再说怎么修吧

嗯,我找微高手给看了看他说得换板子了,他无能为力了,说好多短路,包括北桥和显卡。所以想求个二手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能看到明显坏件吗?说详细点,

没有任何明显坏件,也没有烧原件的味道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哪没搞好吧.一般不会有问题

我也想啊,所以才总找原因呢,也找别人帮忙过都说不行。哎技术不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华硕的东西貌似大多数是质保3年的吧?未过保赶紧去联系客服

哎,三年也过了啊,没有质保了

网友:
有木有愿意拿小弟的本练练手的啊?!顺便帮我找找到底啥毛病啊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