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换BIOS电池后接电池不 能触发

楼主(2012-04-22):
这本子原本时间不能保存  拆开发现BIOS电池被人拆了 ,这个BIOS电池是3针的 1针接地  3针我接了电池的正极  然后2脚就空着  ,时间可以保存了,但是用笔记本电池不能触发 ,接外置电源就可以 ,是什么原因,请指教 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空着的那个针脚也需要接到什么地方

网友:
先看下图纸,看下2脚什么作用,按楼主讲,本来这机子只是时间不能保存时间吗

网友:
注意下是否缺件

网友:
重新设置bios不行就刷

网友:
如果有图纸最好看图2脚接到哪里的

网友:
3针的bios 电池是不是有两针接在电池的正级 ?平时修本都没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