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冠盟GMVP890-77E2P 板载显卡供电故障

楼主(2012-04-22):
冠盟GMVP890-77E2P  板载显卡供电MOS管发热,集成显卡正常  装独显后主板自检英文向打字一样很慢,英文一个一个字母慢慢出来故障图中的三个MOS管换了还是发热,望高手指点???

网友:
既然更换了场管仍然发烫显然不是场管的问题,楼主可以查找相关的电路图,寻找鼓掌。

网友:
跑下线,看看发烫的场管是不是由哪个IC控制的,把那个IC换了看看

网友:
换东西 试试

网友:
那个发热的mos管连接LM324的7脚,换了该块,故障依旧。谁有这个电路图纸,麻烦上传一下。谢谢!!

网友(2013-01-04):
这个得顶起来 因为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