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判死型了?

楼主(2012-04-22):
一杂牌17显示屏,两条大白线条, 中间再有许多小线条。这种情况还可以搞吗?

网友:
应该是对应的排线 (驱动IC)坏掉了...有技术..有设备的...硬是要修 应该还是能整的..自己衡量.

网友:
17的。。。换个LCD屏吧。。。修好也用不了多久?????????

网友:
还是报废吧。自己维修很难。

网友:
屏显也有可能哦,一个个的排除。

网友:
这个不一定是屏坏把,你先用通用版点下屏看看!驱动板也能导致这样!

对,排除一下

网友:
有两种情况,一是屏坏了,二是驱动板的问题,可以先换个驱动板试试,不行的坏,没必要修了,因为屏的价格是整台显示器价格的70%……换块屏的价格可以买个二手显示了,而且修好了,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

网友:
死刑。快点交侍吧。不要浪费时间。

网友:
查查这两个驱动IC的工作条件是正常。如果正常就不要修了。

网友:
屏坏了,一般没修,配件也难找,不过淘宝有卖吧

网友:
好~听大家 的,送它归西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通用的点下屏幕看看啊  确认出问题 在看怎么处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