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师傅帮帮忙 盈通AN5战神版开机跑50 C1就停

楼主(2012-04-22):
芯片组NF520LE-A3   开机内存报警 内存地址线对地有两根线为无穷大没有电压 其他的有0.96V电压 用手压桥和CPU座没有反应   各位帮帮忙怎么弄呀

网友:
你那是不是AMD单桥的板子,如果是的话,你就用风枪把BGA加热一下,有可能就好了,

网友:
重做桥吧..

网友:
有时候虚汗手压是压不出来的,只有加焊以后才知道啊

网友:
严重同意以上两位的说法  AMD 的 先换u呗  电压都正常的话  刷BIOS   焊桥

网友:
C1应该是不过内存吧

网友:
内存更换  U更换 都不行 最后用风枪加焊,现在搞的其他的地址线阻值也变大了  数据控制线阻值无穷大   是不是要重做桥呀

网友(点评):
重新植球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没过的

网友:
C1不过,就是卡到内存这了

网友:
换新的吧,孩子

网友:
最后一搏了,重新植球吧,不行就只能换板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2-06-08):
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,内存主供电,基准电压,时钟全部正常,桥加焊过了,U和内存换过N个也没用,不知道你修好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