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5N03L 可以用90n03L代换吗?

楼主(2012-04-23):
如题  XFX4870 GPU供电135N03L短路
3+1供电    GPU其中一只135N03L短路了   供电芯片也短路了
手上没有这种型号   想把显存的135n03换到GPU供电   显存的换为09N03L
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可行
求答案

补充内容 (2012-4-25 12:27):
该卡已成功修复  场管直接装的09N03L   电源芯片L6788A换后核心显存电压就出来了
4870的卡核心1.3V 显存1.5V 不知道是否正常   核心感觉有点儿高  DDR5显存
待机65度  满载90度   室温28度

网友(点评):
不用来回的换,坏的直接换09N03L就行呀

网友:
要用两个并联

iamzzl -10 严禁

网友:
我给显卡上的mos管代换的时候基本都是09n03和06n03,不过换的时候最好换一组

网友:
拆你坏主板上CPU供电处我上管也可以

网友:
可以试试看啊,或者就像楼上所说那样去,还有就是可以直接用09N03L换,想确认下能不能换的话可以尝试下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