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 SY-I5G31-L VER2.0能跑码,随着时间推移,PCI复位信号消失

楼主(2012-04-23):
如题,板在开机的时候能跑码,随着时间的推移PCI复位信号消失,只能关掉电源重新触发,触发时候有复位,慢慢的就消失了,这跟断电的时间有关系,断电时间越长,复位信号持续的时间也长,最长的也就只能看到显示器闪一下。最短,不到1秒钟就消失。从这种现象看来,跟温度有关,南桥虚焊或电容短路。可能性:1南桥加电,工作发热,变形虚焊导致接触不良,信号消失。2电容轻微短路,短路发热,短路加深,最终信号消失。问题是如果是后者怎么查,南桥发出的复位分好几路,各路对地好像都有电容。各位前辈有什么方法好查点的吗?

网友:
修好了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加焊南桥后复位信号可以持续到开机显示几秒,但几秒后依然是复位信号消失。一般情况下我加焊桥我都喜欢把桥旁边的电容拆了再加焊的。加焊完后我没有及时把拆下电容装上进行测试就前面所述的现象。后面实在是没招了,把电容接上去试试吧。果然信号正常了。

网友:
第二天又返修啦,这种情况怀疑南桥不良,加焊了两次,没网不搞了,退回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