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下这种显卡还有的救吗

楼主(2012-04-23):
帮我看下啦 是什么问题 是显存 还是GPU 还有的救吗 要是GPU坏了就直接扔了哦 73GT 不值当搞了

网友:
估计是现存,不过你还是先做下显卡看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显卡问题,建议你先干显卡。

网友:
73GT虚焊的多。

网友:
测试数据发上来。

网友:
有两种情况,一是显卡的锡珠虚焊了,二是显存坏了,但一般都是锡珠虚焊了,去BGA烤下,不行的话要从新值珠了。祝  你好运。

网友:
现在还可以显示,到最后越来越坏,最后都不能显示了。

网友:
显存虚焊或者损坏的机率大点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核心再说。

网友:
显存有坏的!73的还没价值修啦!

网友:
应该是GPU 的问题,加焊一下可能就会好,楼主是不是没BGA?

网友:
怀疑是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BGA哦 不过这种显卡 我这里很多 挨个的整 太麻烦了哦

哦,这种显卡还能卖两个钱呀,值得整一下

网友:
扔了吧 不值得

网友:
做一下啊,要不燃那知道行不行啊!

网友:
用软件测试一下吧,这种一般重植GPU应该都会好的

网友:
最好的方法:一就是先直接回焊GPU,不行的话再做显存测试;二显存测试有部分错误的,就要找到是那里错了,是虚焊了,还是显存本身坏了;三可以跑下报错的线路看看是不是断线,或者接触不良引起的;这些都有可能!!!

网友:
73GT虚汗通病~1

网友:
本人新手是来学习的,谢谢大家

网友(点评):
讯维学员就是不一样啊,这居然没管理员来扣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