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 偶数位 竖线 缺蓝色

楼主(2012-04-23):
给
笔记本
换了个高分屏,1920*1200的,屏线是自己改的,接好后,感觉发点黄,网上说是缺蓝色,仔细一看1920列像素,凡偶数位的蓝色都不亮,基数位没问题,这不是屏线问题吧,是不是刚买的拆机屏有问题?
上图
笔记本

网友:
这个是用摄像图拍的液晶屏像素,可以看到是红绿蓝 RGB 但蓝色只亮了一半,本来应该是红绿蓝 红绿蓝 红绿蓝 红绿蓝 ,现在是红绿蓝 红绿黑 红绿蓝 红绿黑,是哪的问题呢?

网友:
用万用表量一下,,屏线看每根是 不是通的....

网友:
这情况应该是出在屏线上面

网友:
有点高深,看不太懂

网友:
初步认定是屏线R2IN2有问题,或这一路的显卡输出有问题,因为这一路只负责蓝色信号的B25\B24
B23\B22,而B20\B21在另一根线上,我找了张色阶图,缺的一半蓝色还是有4个色阶的。

网友:
64色阶由6位二进制数决定,2^6=64 。R2IN2线坏了,B21\B20还是有的,所以能显示000000、100000、010000、110000、这四阶蓝色,这四个都接近于黑色,000000直接就是黑色了。屏幕上看一张色阶图,这四种颜色的显示确实没有问题

网友:
过几天去实验室,用示波器实际检测一下
补充内容 (2012-7-14 12:21):
问题解决了是屏线R2IN2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