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怪的V星MS-TL113診斷卡,有誰知道怎樣用嗎??

楼主(2012-04-23):
前些天師傅丟了一片V星的MS-TL113診斷卡給我說很好用,可我接到華碩的A6VM上去試怎樣都不跑碼,用在acer 的主板也是有些可以有些不行,有哪位大大知道這片診斷卡怎用的教教小弟吧

网友:
买一个普通的PCI诊断卡插上也跑码的啊。。。。才30多块钱,还有LPC的

网友:
我们这里的PCI测试卡便宜的6块钱一片。

网友:
应该要跳线的,左下角的开关估计是用来跳不同主板用的

网友A:
我的猜想也是這樣,可試了半天只有出來 " FF "呵呵,要是有使用說明就好了可網路上我找遍了就是沒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猜想也是這樣,可試了半天只有出來 " FF "呵呵,要是有使用說明就好了可網路上我找遍了就是沒有

可以请教一下你们老大呀

网友:
请教师傅呀,他说好用,那他肯定是用过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