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怎么回事 主板 接键盘不能用!!!

楼主(2012-04-23):
DELL 品牌机主板  只能接 USB键盘    接鼠标能用 接键盘就不行!怎么回事?

网友:
先换个键盘试试  看下COMS 设置  电池 放下电

网友:
先测下键盘口有没5V供电,有的话就跑打下对地阻值,看看是不是正常,如果不正常,很有可能是南桥坏了。。。。。加焊下试试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