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台式机总死机,怎么回事啊?!求指教!!

楼主(2012-04-23):
我家台式机这几天总死机。玩儿着玩儿着就死机了、、、特别是玩儿飞车的时候、、

现在 夏天来了,好多机子都是冬天玩的很一到现在就不行了,温度高了!!!
呵呵,你家电脑配置差了,改换新的了
谁回贴,谁笨,一看就知道是三级客户。

网友:
拿到修电脑的修呀,自己不懂得话瞎弄会扩大故障的

网友:
说的太笼统,不好提供方向。至少内存和硬盘都应该查查看,还有U和显卡的散热也需要注意下

网友:
送到修理的地方去,不想拿钱的话带把刀。看将起来,做电脑维修,维护的都该洗洗睡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最近温度高了,导致的啊。。。。。自己可以看看用360硬件大师

网友:
找个软件看看电脑的温度,自己给电脑清扫一下灰尘,看看情况,不行就送修,玩飞车死机,看看显卡和CPU在玩游戏的温度

网友:
谁让你用amd啊,怨谁

网友:
CPU放点硅胶就可以,

网友:
把响的地方全部给拆了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你的机子配置记好,送到修电脑的地方。让修电脑的检测好后打电话给你报价,然后立即离开,不要干扰人家干活。报价后同意就修,不同意就把机子拿回来,付检测费。流程现在清楚了吧?

网友:
这是主板温度过高导致保护

网友:
果断性的 换新主板。 换完 OK

网友:
大部分是散热问题

网友:
先看看散热怎么样

网友:
换套新的,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嗯???好像放错地方了、、、、

网友:
拿到我店里 我帮你修

网友:
这根本就是小KS吗。不是散热问题就是你的电脑配置问题吗

网友:
电脑老是死机,那不用看看还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