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152V故障

楼主(2012-04-23):
AOC 15寸 液晶。故障现象是无显示,指示灯也不亮。经检测,不接驱动板,12V,5V,都很正常;接了驱动板,12V变成4V,等下又跳变成12V,等下又跳变成4V,就这样来回跳。5V也是一样,只是跳变成2V。请问是不是驱动板问题啊,该如何处理呢,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,谢谢
问题
驱动
付吕剑武
用通用板测试一下,看看是电源的故障,还是驱动板的故障

网友:
测试不接驱动板?

网友:
电源板问题

网友:
LZ 找个通用AD板代换下。。。。排除下AD板。再修>>>>>>>>>>>>>LZ有结果请回复..3QY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和高压带不起负载,你可以换板来确定问题出在哪里在修。

网友:
应该是光耦,431,和启动电容的事把!你换下试试!电源板带不起负载!

网友:
电源带载能力差导致的

网友:
先修电源。找个小灯泡接上去修,摩托车的那种。一般是电容没有容量了,先换电容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