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山寨东芝和神舟HP540 一样的板,屏不满求助

楼主(2012-04-23):
一山寨东芝和神舟HP540 一样的板,屏不满求助
他原来的屏是LG 的接上不显示器白屏,换其它习有显示但,屏显不满,右边没显示,
但用14 标屏的又可以正常显示完,可以正常使用,就是用14的宽屏就只显示一半,屏不满。
屏的码片换过,主板BIOS 刷过,测屏的四组总线没问题,EDID两根线也没断 屏的供电,都正常。
到此无思路了,哪位朋友指点一下,看论坛里有两位朋友遇到过,但没结果

网友:
贴不要沉了,技服的朋友帮忙看一下,是哪儿问题

网友:
屏显不满,右边没显示  整张照片来看一下?

网友:
大概只显屏的3分之2 ,这种故障第一次遇到,无从下手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

天天向商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重做系统看下

网友:
在BIOS和DOS 下都是一样的现像,和系统无关

网友:
感觉问题还在屏上啊

网友:
应该是检测屏不对,找图纸上有没有识别宽屏标屏的那页,应该就在屏接口在一起的

网友:
上面发的有图,没看到有检测屏的信号脚

网友:
有一些跟频的分辨率有关 有的要用它原来屏的芯片替换过来才可以、

网友:
你说的是码片嘛,换了也不行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吧?换个北桥试一下!

网友:
外接都正常的,我想应该不是北桥问题,而且用141普屏可以正常用

网友:
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跳线,开关之类的

网友:
重新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主板,屏线,我都发回来,换起都不行,没搞懂难道在哪里有设置

网友:
高手出来解答一下,搞不定了,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怪问题

网友:
你应该换成它原来一模一样的屏看一下

网友:
你先换屏线试试,我遇到过这样的。有的屏可以显示但不满屏,有的就是灰屏。测量什么都正常。搞了很久最后还是换屏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