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修电源的高手指点一下

楼主(2012-04-23):
     以前跟的师傅不怎么修电源,所以电源一直都没怎么接触,现在自己干了电源好像也挺多的,有没有修电源比较厉害的大侠?还望不吝赐教,感激不尽

网友(点评):
去看版主张定文的帖子,有专业的文章,修电源的

网友:
我不是高手,不过你可以先到论坛电源维修里面学习,那里很多高手的,也有很多分析文章,看过了再提问,大家都会帮帮你的

网友:
电源其实很好修的!拆开先观察!看看有没有电容爆浆之内的!再就是用万用表量了!看有没有短路的了!电源坏一般都是短路或者电容爆浆!

网友:
谢谢大家提点  我去学习一下

网友:
电源其实简单,基本上分几块,高压整流滤波,开关电路,低压整流滤波,震荡保护,待机电路。弄清楚这几块就好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