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迅雷修复电脑不能上网故障

楼主(2012-04-23):
不能上网可能是最常遇到的电脑故障了,大部分情况下都是DNS问题,也有可能是LSP协议遭到损坏。对于DNS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设置一个谷歌DNS或者OpenDNS来暂时解决,而LSP协议遭到损坏就有点束手无策了,虽然现在各种卫士软件都提供了修复功能,不过在遇到这些卫士们都不能修复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?

 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系统自带的命令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,进入命令行,输入netsh winsock reset即可自动修复,假如提示“winsock.dll”文件不存在的话,我们可以借助迅雷来修复。进入迅雷安装文件夹,找到“Program FilesThunder NetworkThunderBHO”文件夹,其中有WinSockLSP_vista.reg,WinSockLSP_win7.reg,根据对应的系统导入对应的reg文件即可搞定。
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.soxsok.com/成都电脑维修培训

网友:
厉害呀,学习了以后电脑不能上网就按你的来了

网友:
这也行?学习了

网友:
厉害  怎么想到的

网友:
不太懂 就有机会试一下

网友:
厉害呀,学习了以后电脑不能上网就按你的来

网友:
我一般重启路由器就好了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用下迅雷修复

网友:
新发明,值得学习 ,不过我一般用金山卫士货360  修复LSP  修复不成功就从新安装系统了

网友(2013-01-06):
这样也行啊,下次试试

网友(2013-02-28):
我来试试看,真不知道还能这样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