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K8M800-M3 全板无复位。

楼主(2012-04-23):
主板,AMD754平台。威盛的南桥。全板无复位,诊断卡灯常亮,PCI,A15脚  0V。   查全板供电,CPU:1.4V   内存:2.5V
桥供电:1.6V   总线供电:0V   总线供电的场管。G:0.9V   D:2.5V    S:0V      上图是 总线供电的 图纸,帮我分析下。谢谢!

网友:
很想帮你啊,但是我也不太能看懂电路图,决定到基地去学习了

网友:
Q15是不是已损坏。

网友:
北桥短路拉低电压,你要查查。

网友:
可能是雷击,桥坏了。

网友:
估计楼主也是在用这些板练技术呢

网友:
原理是:当EN_VCC12为高时Q23导通,5VSB对地导通,Q20基级为低,Q20不导通,LM324的10脚为1.2V正向电压,LM324的8脚推出Q15输出1.2V的总线供电。测试关键点为 当EN_VCC12是否高电位?Q20的好坏和R133的好坏。

网友:
EN_VCC12     VREF25应都为高电平

网友:
324有无12V
10脚有无1.2V,若无检查R133,R138是否损坏,Q20,Q23是否击穿
周边电阻电容是否损坏

网友:
周边电阻先查查,再按按桥?

网友:
z这个修  没什么价值的哦

网友(点评):
价值一回事,修好是一回事!

网友:
EN_VCC12电压是多少呢?
这个是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