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安装更新出现8024402f错误代码的故障分析

楼主(2012-04-23):
Win7安装更新出现8024402f错误代码的故障分析
1、Internet 网络连接繁忙,Windows Update 服务器更新请求数量过多;
2、计算机运行的程序阻止 Windows 更新服务访问 Internet。可能会执行此操作的程序包括防火墙、反间谍软件、Web 加速器、Internet 安全或防病毒程序,或代理服务器;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.soxsok.com/成都电脑维修培训
3、系统服务 Cryptographic Services 或相关 Windows 系统文件有所损坏或丢失。
Win7安装更新出现8024402f错误代码的故障排除
1、请检查Internet网络连接是否通畅,关闭 Windows Update,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,稍后再次尝试连接 Windows Update;如果依然有问题,尝试避开上网高峰时段,选择一个网络连接相对不繁忙的时段,重新尝试连接 Windows Update。
2、请在执行Windows Update之前关闭所有具有后台监控功能的第三方防火墙、反间谍软件、Web加速器、Internet 安全或防病毒程序;如果使用了代理服务器,请取消代理服务器。
3、请在开始菜单中展开“所有程序”-“附件”-“系统工具”,用鼠标右键单击“命令提示符”,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“以管理员身份运行”,然后在命令提示符中执行:SFC /SCANNOW,注意SFC后的空格。

或者使用魔方优化大师的修复大师组件中的“一键修复系统功能”,在修复的过程中,可以随时按下Ctrl+C终止修复。

4、我们重新注册部分系统文件,以注册系统文件 CRYPTDLG.DLL 为例,在步骤3打开的命令行窗口中键入以下命令后按回车键执行:
REGSVR32 C:\\Windows\\system32\\CRYPTDLG.DLL
5、使用同样的方法依次注册系统文件:DSSENH.DLL、GPKCSP.DLL、INITPKI.DLL、MSSIP32.DLL、RSAENH.DLL、SCCBASE.DLL、SLBCSP.DLL、SOFTPUB.DLL、WINTRUST.DLL。(只需将命令REGSVR32 C:\\Windows\\system32\\CRYPTDLG.DLL 中的 CRYPTDLG.DLL 部分依次替换为上述各模块文件即可)
6、重新注册上述系统文件后,请重新启动系统,以使系统重新加载经过修复的系统服务Cryptographic Services。然后再次尝试连接Windows Update。
在此提供注册上述文件的批处理文件,将下列代码写入记事本,然后另存成“注册.bat”,注意扩展名为bat,而非txt。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CRYPTDLG.DLL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DSSENH.DLL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GPKCSP.DLL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INITPKI.DLL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MSSIP32.DLL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RSAENH.DLL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SCCBASE.DLL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SLBCSP.DLL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SOFTPUB.DLL
Regsvr32 /s C:\\Windows\\system32\\WINTRUST.D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