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来当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时候还可以注销一下就可以的……

楼主(2012-04-23):
原来当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时候还可以注销一下就可以的……

这种帖子就没必要发出来了

网友:
你那和重启机器有什么区别么?

网友:
更新一下无线网卡驱动就可以不用重启了

网友:
楼主太实在了

网友:
有时候是自动分配地址有问题,只要重启或者注销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太有才了。郁闷杀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