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DELL15寸和17寸显示器按钮通病问题,以及讨论下收费问题。

楼主(2012-04-23):
图中画红圈的部分就是DELL显示的电源按钮,这个特别爱坏,容易断裂。

            我最近发现DELL好几款显示器都是这样的问题,有15寸的,也有17寸的。这种按钮的设计好像特别容易坏。有的时候客户明白是按钮问题,因为客户说我的按钮越来越难按下去了,这次彻底坏了,师傅你顺便帮我把这个按钮搞一下吧。说是顺便搞一下,有的时候搞起来头都大,502胶,101胶,有的时候粘不住。我看到有的同行是用烙铁烫烫塑料,让塑料重新融合比胶水管用。最可气的是费劲心机搞好了,收客户30元钱,客户都觉得是宰他的,不就是粘了个按钮么,收我30块真黑啊。
    我发这个帖有两个目的,第一:个是问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:各位修按钮通常怎么收费的。希望引起共鸣。

焊一下也是要人工的 也是有电费的 也有一定的技术

网友:
直接摘掉就是了 看他们在么说  也不想想 这个东西要拆呢 你就和他说这30块钱就是时间前钱就是了呀

网友:
用烙铁烫好,再把空的那面再烫个塑料上去免得再断

焊完自后再用302胶念珠效果更好

网友:
我也去试试看看!

网友:
收费是看你正常 维修费收多少,价说好再动手,不修找别人去。这个按键我一般是用个电容的脚,做个小勾,再用烙铁汤上去,很好用的。

先报价后干活 同意就干 不同意就算

网友:
这方法好,还有弹性!我都是用曲别针来弄的

网友:
对!这个方法既快又可靠。外观也不易破坏。dell的面板很容易拆装的,这种小毛病简直就是送钱来了。三十元足够了。

网友:
先把价格谈好在动手,对于那些舍不得出钱的人,马马虎虎搞下就可以了,不必太认真,又想搞好又舍不得出钱那有这么好的时情。{:soso__1820124779241898646_1:}

网友:
dell 19的液晶也有这个问题,忘记啥型号了

网友:
我们做维修挣得是技术钱

网友:
讲好再修。。。30块是有点少。。

网友:
明白告诉客户,这个费时间,必须收费。

网友:
哥,做生意就要忽悠,你可以告诉他是按键问题,但这个按键是一整块按键板的,需要更换或修,这样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案件问题了,跟电路有关系,换的话告诉她原装的要个八九十没问题。不换修一下也不值30吧,呵呵。

shuodehao

网友:
发个图看看是怎么做的小勾

网友A:
用电容器的引脚做两个∩型,然后用电烙铁烫上。

这个方法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电容器的引脚做两个∩型,然后用电烙铁烫上。

这方法不错,下次有机会用上

网友:
路过学习,都是高手,这些方法是被逼出来的吧!  还是谁原创的  呵呵

网友:
哎这么麻烦的客户真1

网友:
我上次也搞了一台,不好弄,直接把那开关去了,用摄子开关机.看来下次也试试上面兄弟说的.

网友:
是要先讲好价钱在动手。

网友:
呵呵 你给说 50就好了    便宜了 还不逃好

网友:
维修行业现在是越来越难做的。

网友:
钱不好赚,看地方了一般收50合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电容器的引脚做两个∩型,然后用电烙铁烫上。
能发个图么?这么说太笼统,还是不明白怎么弄!

网友:
我知道的,DELL176 177 178,还有156都是这个通病,我这边好多都没有搞。

网友:
拆机前谈好价钱,有不就忽休他,说是驱动问题,顺便帮把搅一下开关

网友:
碰到过,直接塞了个有弹性的橡皮进去,应付了事。。

网友:
一般这个问题我们这不修 直接给摘掉 认识的客户呢 就告诉他不要用了 给你摘掉就行了 不认识的直接没有这按键 给你弄亮 就收费 行就修 不行 你换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