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N10E奇怪现象!!

楼主(2012-04-23):
  同行拿来的进水机,拆机看过有元件腐蚀,清理换掉后待机正常,但是接上开关小板,电流维持在0.10A,相当于直接开机了,而且ps51020非常烫!不接小板待机正常0.01A,后来把cmos电池拔掉不解小板,机子正常开机了,用镊子关机后再开又掉电了(电流到0.06左右掉电),重新插入电源又能开机!换过南桥晶振,刷过bios,压过桥,补了IO但是现象依旧!请各位师傅帮帮忙分析分析!谢谢!

网友:
你不是说有时还可以开机吗?那就说明很元件本体是没有坏的,比如BIOS等等,当电流在0.1A的时候,你量一少,整个板子的电压,肯定是没有出来的,你再按着电压时序修,看看是什么导致电压没有上来,

网友A:
电流在0.1A是ps51020非常烫,是这里引起电流过大了!

网友B:
开关小板上是不是有短路原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关小板上是不是有短路原件

现在已经把小板拆了,直接用两根线改开关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在0.1A是ps51020非常烫,是这里引起电流过大了!

那问题就在宁波PS51020那一部分了

网友:
进水机,仔细看看原件腐蚀没啊

网友:
你说的小板是开关版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