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CPU

楼主(2012-04-23):
请教各位高手  是不是带双核CPU的板子  只能换双核CPU 不可还更高配的?

网友:
你要先确认你主板的型号,CPU接口类型

网友:
看主板支持什么U啊

网友:
有时还是看主板的BIOS

网友:
不是同一型号的主板只能带它所能带的U吗  ?

网友:
主要是看主板支持那款CPU

网友:
你到网上看下你的板子的型号是什么,然后看下参数,里面有主板支持的CPU类型,不是你想的那样的,只要接口支持的CPU就能插,可能包括双核四核等等

网友A:
也就是说   如果以前用的是双核U的板子所支持的型号的U如果有四核的也能装上正常运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就是说   如果以前用的是双核U的板子所支持的型号的U如果有四核的也能装上正常运行?

废话太多,直接上主板型号,或者图片,帮你看看啊支持4核~!?

网友:
有的板子,双核4核都可以呢。有的只是支持双核了。那个你看板子的具体参数吧。

网友:
嘿嘿,酷睿的还可以换成酷睿单核。

网友:
好了问题解决了  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想提高性能光换CPU也不行,其他也得跟上,笔记本基本上没什么可升的。

网友:
那也不一定,要看主板型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