绝对引起共鸣的帖,关于HP4410S,4411s,4415s,4416s,右侧屏轴与D壳连接处断裂脱落通病

楼主(2012-04-23):
如上图所示,这款是HP ProBook 4416S ,红色圈圈内指示的是右侧屏轴与D壳的连接处断裂脱落的通病。
关键的问题是:很多笔记本拿过来修的时候,拆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断了,客户在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说是你拆的时候不小心掰断的,客户不在的时候你跟他们说断了,他们会说我一直都好好的啊。横竖都收不到钱啊。遇到这种事情都头疼啊。

是啊 - -

网友:
没错,这机器几乎每台都拆开来修的时候都见过这样的。

网友:
碰见这种问题先给他讲清楚  这个机子有可能拆了下边柱子就掉了  先给打个预防针 省的后边自己麻烦

同意楼主: 5.0 反对楼主: 0.0

网友(2012-05-24):
除非你知道这款机型有这个毛病,不可能每台机子你都说这话吧。

网友(2012-04-23):
既然知道了,再收到这个本就和客户请清楚。

还有,通过断裂处伤口的颜色能判断出是新断的还是以前断的。

或者你当客户面拆。

网友:
不错,是的,要先讲清楚,最好让客户看一下屏的摆动幅度,他就知道了,修好再用哥俩好粘一下

网友:
粘了以后固定了上外壳就好了

网友:
哥俩好不错,能粘住

网友:
ab胶粘一下就好了,或者用烙铁烫

网友:
呵呵,这个装起来就能正常使用的,一般不要紧

网友:
直接用烙铁给烫进去

我们就这样

网友:
AB胶粘一下!!!

网友:
接待的时候一定得讲清 要不然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

网友:
果断哥俩好粘上。

网友:
找点塑料 溶上去反正在里面

网友:
前台接待很重要啊,都要事情说一下,  就想医院开刀一样,凡事都有风险。

网友:
h呵呵  不坏  怎么有机器修呢   支持HP  一下

网友:
不说清楚,客户跟你扯皮

网友:
这个我经常遇到啊!!!搞这样的机子特小心,之后发现还是断几个,最后都是用胶水粘上去的。就这个问题还和客户闹了一下。

网友:
拆过几台hp这样的机子,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是好处理的,一般外壳坏的还是好弄的,只要金属件没坏

网友:
  拆这机子是有技巧的,我拆的话不会断的!还有右上角一个螺丝,出厂90%都是断的,

网友:
我也有遇到过!!

网友:
现在的笔记本做工是越来越差,感慨啊,想买个好点的笔记本不行啊。

网友:
壳设计的不够结实, 我们店里老 是用哥俩好

网友:
修过几个4416s 百分百坏,但不一定是哪个,左面也有掉,还有右上角的那个螺柱,哥俩好都能解决,就是给维修增加了一个环节,麻烦了点!

网友:
ab胶很容易的就搞定啦

网友:
拆之前就应该和客户讲清楚

网友:
垃圾的HP    我们这里天天碰到4416S的机子 想吐!!!!!!!!!!

网友:
感觉应该没有拆好引起,我们拆得很多,也没有碰到过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这个早知道了

网友:
再遇到这机器,事先跟客户说!或者让客户看着拆!

网友:
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机器了~我们在拆之前都会跟客户说清楚的,你这机器,有这方面的问题,到时候拆了可能会出这些问题的~要么看着我们拆!不然拆出来之后,十台基本有八台要出问题的!

网友:
用ab胶吧,很容易的就搞定

网友:
我教你个方法,百度一下,关键字=“右侧屏轴与D壳连接处断”,让客户看你这篇帖子,让他知道是通病,质量问题,拆机就会坏,跟你无关,好了没你什么事了

网友:
遇到这个本以及ACER 4741的拆机之前就和客户说清楚,拆了会掉东西出来的,HP 4411的不光断这个,还有其它地方也掉,ACER 4741的只要拆开屏轴下面的2个螺丝就上不了。

网友:
这个烂本一拆就烂,不光是那一个,现在都不敢拆了

网友:
胶水没有用的,下次出现这种问题,就找这个贴子给他看,相信能帮助加深说服力

网友:
修好后502的对付一下,一般都是没有事的.

网友:
我遇到过,只不过每次都是两轴全脱落掉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HP的设计缺陷,没办法的,不过话说回来,如果没有HP本的这么多缺陷,估计维修机的量会少将近一半。。。

网友:
我自己也老拆坏,但我感觉它还是坏在拆的那一瞬间,之前应该是好的

网友:
我昨天做个清结就是4416s也是右边的那个轴断了,客人没看到悄悄的就过去了,以后要注意啊,还是给客人说清楚的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