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SEE LF185EF宽屏液晶奇怪现象???

楼主(2012-04-23):
型号:M8WLA 15,故障现象为:开机瞬间白屏,然后慢慢显示出图像。色彩发黄,字符不清楚。显示有拖影,已换过驱动板,确认是屏的问题。屏型号是:HT185WX1-100。谁修好过这种屏,请指教???
不清楚

网友:
还没修过屏 只换过灯管 等待楼下高手

网友:
楼主你的屏电压是多少伏的???如果是五伏的检查下屏上的一个3.3伏线性稳压器是不是性能不良了。。。

网友:
查屏升压电路看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是屏毛病了,VGH 25V电压看有没有。

网友:
把屏上的线圈先换了试试!

网友:
电压正常。

网友:
VDD:4.9V SW:4.9V AVDD:12V AVDDS:12V VON1:28.1V VOFF:-7.5V VOFF2:-7.5V VON:25.7V MLG:25.7V个人认为这些电压都正常。就是不知那儿出了问题?都等了几个月了没人知道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