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兼容性问题

楼主(2012-04-23):
      对于显卡的兼容问题,有人说是GPU的原因,有说BIOS问题的,有说金手指上数据线或者耦合电容不好的,也有说供电问题的,各种说法都有。但是他们只说了这个那个原因,却都没有从理论上讲清楚,或者根本就没有解释为何是这种原因。所以论据都没有说服力。只能当作推测而已。可是我们需要的不是猜测,而是合理的,明确的答案
     针对这个问题有几点疑问:
1)无论是主板还是显卡厂家都没有说自己的产品有兼容问题吧?可是问题确实存在。
2)原因究竟是在主板还是在显卡?似乎都不能确定,因为换上其它的主板或者显卡,二者都能够正常工作且没有任何不适。
3)如果一个显卡在某个主板上不兼容,那是不是所有同型号或者同一个牌子的显卡都会在此主板上不兼容?也就是说,这仅仅是个案,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?
    本人向来嗜好这种刁钻古怪的问题,然而不幸的是,从来也没福气遇上这种显卡和主板。虽做过理论上的分析探讨,也仅限于纸上谈兵。因此,如某个好心人手上有这种显卡和主板,能否割爱卖给鄙人?一旦此物在手,当竭尽全力以求一逞。

我见过这样的主板。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确实挺怪的

网友:
    显卡与主板兼容性问题没有批量爆发的时候研究没有经济价值,  显卡接口属于高速端口, 要从本质捕获

兼容点问题, 需要的设备不是我们维修工所能承受的,  专业知识储备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,

就一个屏蔽显卡位宽的方法就让我们望洋兴叹。

网友:
      兼容性不大可能是接口方面的原因吧?我可从来也没怀疑到这一点,此一说法有什么根据吗?我认为很可能就是由于简单的原因造成的。理由是没有一个厂家说他们的显卡有兼容问题。当然,这也仅是我个人的观点。不一定准确,必须由实践来检验。
      经济价值要考虑,但是在对一个问题感兴趣,想研究探讨时,往往并不考虑经济价值。这个时候,所谓的价值就是要找到问题的原因。完美的结果胜于万金,这个是精神层面的享受,非物质所能比。

网友:
这个不知道怎么搞,手上几块卡在有些板上行有些板上不行,难搞,没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