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NNS.G HW173A液晶维修求助

楼主(2012-04-23):
型号如题,故障是黑屏,检查灯管良好,判断是高压板问题,一个场管坏了,字迹也模糊了,大体可以看见SP8K8 这几个字样,是8脚贴片IC,不知道是个什么管子,用什么可以代替,找不到这个资料。
液晶维修

网友:
坏了一个场管不是还有一个么?高压IC一般都是两个一组的,你看下另外一个什么型号啊!
同意楼主:
5.0
夏、一抹阳光。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落ベ月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这个是2灯管的,只有一个IC的。

网友:
实在找不到就换通用的板呗,先把客户打发了,随后自己可以再慢慢弄啊

网友:
看看板子的型号 到网上查查这个板子 淘宝也有的噢

网友:
一般高压板上场管坏都换板,就是换管子不一定能用的住,很可能高压线圈轻微短路导致的。

网友:
换了一片一体板。

网友:
4606的可以代换

网友:
我有块联想18.5屏上的高压板和驱动板,给试屏的时候不小心大电容那块短路 了,保险烧了,07N65GX的管子也烧了,呀呀呀,心痛呀,桥在线量也坏了,不过拆下来测是好的,哎,不小心让一块全新板差点报废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上下次小心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