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11S公共点严重短路求助

楼主(2012-04-23):
HP4411S公共点严重短路求助,烧机法,电压2V,电流就自动上到2。1A,然后相关供电心片的上管、各大心片,相关电容,都没有发现烫的元件,哎,请高手,指点,要不要电压再加点去,是电流2A的话够了吧

网友:
  断路法排除下。

网友:
不是PCB层间短路吧,别光去摸管子芯片什么的,大面积的摸下
电压可以再高点的

网友:
在加点,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电压往上加吧  不会烧坏东西的 自己注意点就是了 唯一要小心点是烧到手

网友:
没事的,大胆的加

网友:
看看图纸 ,用点位图看看是不是板层连上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