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 P5QL SE 开机10秒掉电

楼主(2012-04-23):
主板维修如图··
不跑码  复位灯常亮·  开机10左右掉电·重启···反复这样··
不上CPU 就不会掉电·· 会是 CPU供电部分的原因吗?

网友:
换个CPU管理芯片看看

网友:
CPU供电1.3V   北桥只有1.2V   会不会有点低  有几片同型号的的板子··北桥都是1.2V

网友:
加焊VCORE供电芯片,更换VCORE滤波电容,换VCORE上管。换个电源试试。如果能显示了,刷个BIOS

网友:
加焊一下试试看哇

网友:
上次修到一台   焊了北桥就好了

网友:
北桥温度上升很快····
焊了北桥的···

网友:
新手路过,学习中!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事了   修到挺多的

网友:
你这个板先测所有供电 再测时钟  再测PG  没有复位是重点

网友:
把问题放在供电和时钟上,如果供电和时钟都正常的话,我想应该就没问题了!

网友A:
供电都正常···因为有一般一样的好板··· 时钟 也是正常的···  请问··PG 怎么测 ?

网友:
我搞了一台  是北桥虚焊了

网友:
新手来学习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供电都正常···因为有一般一样的好板··· 时钟 也是正常的···  请问··PG 怎么测 ?

测CPUPG有没有啊。上假负载找到CPUPG的上拉,然后上CPU测上拉处的电压

网友:
io 什么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