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0d进水修复

楼主(2012-04-23):
拆机查,无5v3.3v,查io附近腐蚀的比较厉害,几个电容短路,也有电阻断线,换后重新加焊io。之后有5v3.3v开机能触发,但是发现亮机电流达到3a。整板严重发烫,重新加导热高还是一样。接上硬盘,一分钟后掉电。刷bios还是不行。之后查到有两个腐蚀的三极管不正常,换了之后,开机电流回到了2a左右,上硬盘进系统后电流1a多。整板温度正常。测试正常。没有图纸的主板先对进水的位置和腐蚀严重的元器件做处理,没准就好了。。。上图

网友:
修主板步骤都是 先看

网友(点评):
对 线看 小件氧化引起的故障很多

网友:
经验谈之谈,值得借鉴。仔细仔细在仔细。

网友:
有的进水机好修

网友:
呵呵  这样的 不行吧

网友:
不错,学的不少。呵呵,思路借用了。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,楼主厉害。

网友:
进水比较拿搞的把,,,

网友:
干这活 真的要细心